求问装载机铲斗的问题

楼主(2017-04-25):
装载机的铲斗形状、大小的设计一般可以查哪些书呢?之前查询了一些机械手册,并没有详尽的指导——无法根据该书进行铲斗所有参数的选型和设计,求大神指导具体需要查哪些书!如果有书的电子版更好,拜谢

网友A:
装载机属于铲土运输机械类是工程机械的主要机种之一,是一种通过安装在前端一个完整的铲斗支撑结构和连杆,随机器向前运动进行装载或挖掘,以及提升、运输和卸载的自行式机械。它广泛用于建筑、矿山、水电、桥梁、铁路、公路、港口、码头等国民经济各部门等工程建设中。装载机具有作业速度快、效率高、机动性好、操作轻便等优点,对于加快工程建设速度,减轻劳动强度,提高工程质量,降低工程成本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装载机根据不同的使用要求,发展形成了不同的结构类型。通常,按使用场合的不同,分成露天用装载机和井下用装载机;按行走系统结构不同,分成轮式装载机与履带式装载机;按卸料方式不同,分为前卸式(前端式)、后卸式与回转式装载机。

网友B:
和车宽、斗容、物料容重、连杆机构都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载机属于铲土运输机械类是工程机械的主要机种之一,是一种通过安装在前端一个完整的铲斗支撑结构和连杆, ...

基本情况我查过,现在就是比较头疼如何设计、选型,求标准、相关设计手册。

网友C:
这个问题简直不知道如何回答,你要是问我挖掘机的铲斗如何设计,作为昔日的铲斗大王,我可以回答一二,首先!!!!!!!,Firstly,国内主机制造企业,包括三一,中联,徐工,厦工,等等,我不一一赘叙,有哪家企业自己设计过铲斗??部分企业是拿小松上世纪90年代的图纸,抄出来第一代,第二代,第n代机型,然后,吨位如果提升,而标杆企业又没有的话,把斗子加宽,加深点,不就出来了嘛! ,部分企业是拿日立的图纸来抄袭,也有部分企业,是直接找到日立,小松早期的结构件供应商,这样甚至都不用抄了。。还有部分企业,拿到卡特的机型,要么穷尽办法搞图纸,实在搞不到,租赁一台,甚至购买一台机器,拉回家关起门来搞测绘。。。当然,神钢部分机型也是我们抄袭的对象。。。。想来,结合我的早期经验,装载机也是这么做的,包括推土机,甚至履带式起重机,都是这么做的,包括泵车也是这么做的,做的早的,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总结出了自己的经验,然后有了一定的积累,在此基础上才谈到创新。创造。才敢自己设计。。。建议楼主不要那么纠结,多看看标杆企业的斗子是什么样的,再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车宽、斗容、物料容重、连杆机构都有关系

嗯,找到了一个老版的工程机械设计手册,但是里面并没有关于铲斗的具体设计,比如参数该如何选择,在哪个范围呀等等。求告知相关标准和相应手册。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找到了一个老版的工程机械设计手册,但是里面并没有关于铲斗的具体设计,比如参数该如何选择,在哪个 ...

主要从两个方面
1.斗容,斗容(含堆积角)×货物容重+斗体自重=装载机负荷。计算应按右下角斗体的状体计算
2.铰点位置,首先满足安装要求,其次当铲斗处于图中右下角位置时,保证侧板水平不会有货物洒落到操作室。也可以加限位块。
如果是煤、矿粉可以不用安装斗齿,如果是大粒径碎石,刃板上需要安装斗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简直不知道如何回答,你要是问我挖掘机的铲斗如何设计,作为昔日的铲斗大王,我可以回答一二,首先 ...

遇到这样的问题挺头疼的,因为我们自己生产的设备一直是这样仿制,但是这次想走走大路,我也是一个才工作一年的新员工,想按照大学毕业设计一样有理有据,一步一个脚印的来设计,但是感觉资料好难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