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马达能当油泵使用吗?

楼主(2017-04-25):
今天徒弟问我同类型液压马达和油泵可以互换使用吗?我想了想这样回答他。
从原理上讲,液压泵可以当液压马达用,液压马达也可以当做液压泵用。而事实上同类型的泵和马达在结构上很相似,但是由于二者的使用目的不一样,在结构设计上也上存在一些差异,而这些差异也消除了理论上可以互换的可能性。理由如下:
1.液压泵的低压腔压力一般为真空,目的是保证自吸能力。结构上为了改善吸油性能和抗气蚀的能力通常把进油口做的比排油口大而液压马达低压腔的压力稍高于大气压力,所以没有上述要求。
2.液压马达需要正反转,所以在内部结构上应具有对称性,而液压泵一般是单方向旋转的,所以没有这一要求。例如齿轮马达,必须有单独的卸油管道,而不能像泵那样将泄露油管引入低压腔;叶片马达的叶片儿只能径向布置而不能像叶片泵那样倾斜布置,否则反转时有可能折断叶片;轴向柱塞马达的配流盘要采用对称结构轴向柱塞泵则不然等。
3。对于液压马达,在确定轴承的结构形式及其润滑方式时应保证在很宽的速度范围内都能正常的工作,当马达速度很低时,若采用动压轴承就不易形成润滑油膜,在这种情况下,应采用滚动轴承和静压轴承,而液压泵的转速一般变化很小,就没有这一苛刻的要求。
4.液压马达的最低稳定转速更低。
5. 液压马达要求较大的启动扭矩,在结构设计上以齿轮马达举例,齿轮马达的齿数就不能像齿轮泵那样少,轴向间隙补偿装置的压紧系数也比取的小,以减少摩擦。
6.液压泵在结构上必须保证具有自吸能力而液压马达没有这要求。之所以点接触轴向柱塞式液压马达(其柱塞底部没有弹簧)不能做泵用就是因为他没有自吸能力。
7.叶片泵是靠叶片跟转子一起高速旋转而产生的离心力使叶片贴近泵体起到密封作用。若将其当马达用,则因启动时没有任何作用力使叶片贴紧泵体则进出油腔会沟通,所以液压马达也将无法启动。

由于上述原因,结论就是的即便是同类型的泵和液压马达一般也不能通用。

网友A:
说个很简单的区别,液压泵是用机械能转换为液压能,马达是用液压能转换为机械能。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个很简单的区别,液压泵是用机械能转换为液压能,马达是用液压能转换为机械能。可否?

问题其实是在说我能不能拿一个齿轮马达当齿轮泵用

网友(点评):
点评精到,区别是作用方面的,但是为什么,有很多技术细节

网友(2017-05-29):
分析得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