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的Ra值,磨削表面有什么优点?

楼主(2017-04-25):
“Ra0.63(磨)”

请教:一样的Ra值,磨削表面有什么优点?即为什么要求磨?

网友:
你理解错了?

网友:
个人觉得平面度和控制成本是主要因素

网友A:
Ra相同时,峰谷疏密不同,密封性不同;轮廓形状不同,耐磨性不同。
平谷尖峰显然不如平峰尖谷耐磨。
磨削后平峰加强,尖峰削弱。
供参考。

网友B:
楼主你这问题说的不够详细,Ra0.63的表面是内孔还是外圆,还是平面,材质是什么
从加工方法上有,车削、滚压,甚至研磨
优点缺点要从精度要求、成本、表面应力状态综合分析

网友(点评):
已经不记得是什么表面了,不过大侠可以随便讲,

网友(点评):
大侠可以从应力状态角度详细讲讲

网友:
引用 网友A:
Ra相同时,峰谷疏密不同,密封性不同;轮廓形状不同,耐磨性不同。
平谷尖峰显然不如平峰尖谷耐磨。
磨削 ...

专业

网友:
太笼统了了,不好说,
最有普遍性的一条就是经济性

网友:
磨削的表面差异没有那么大,其它的可能倒差点

网友:
磨削的形状误差小也是一方面

网友:
表面粗糙度里的Ra和Rz和Ry分别指的“轮廓算术平均偏差”“微观不平度十点高度”“轮廓最大高度”,都是用来表示表面粗糙度的.Ra是最主要的评定参数,Rz一般只用来表示比较短小的表面.Ry基本不单独使用,算是一个极限偏差值。是磨是车,主要看数值

网友:
加工硬化的现象可能要比其他方法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问题说的不够详细,Ra0.63的表面是内孔还是外圆,还是平面,材质是什么
从加工方法上有,车削、滚 ...

大侠能否从应力状态角度详细讲讲?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能否从应力状态角度详细讲讲?

这个我也了解不多,大概是这样
车削、磨削加工表面应力状态多是拉应力,拉应力会引起裂纹发生;滚压加工表面应力状态多是压应力,压应力会降低工件塑性,引起表面剥离;

网友(2017-09-01):
我也不知道这方面的事情,谢谢分享

网友:
主要还是从经济性来讲

网友:
看产品要求吧,

网友:
你直接问设计就行了 这种东西问论坛上不一定能对的上。可能是成本,可能是性能,可能是要保持产品的一致性(比如两家外协做你磨他车)。

网友:
我也是前几天刚看到的,磨削特别适合加工硬度比较高的一点材料,我这里有份关于机械加工制造的PDF文档,若有需要的话可以分享给楼主

网友(点评):
你就分享到帖子中吧,感兴趣的坛友可以都看看

网友:
机械加工互换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