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个零件取什么名字好?

楼主(2017-04-26):
机构设计中,给零部件命名,是一件既爽心又费脑筋的事。图片所指A、B、C三个零件的叫法就是例子。看看大家都是怎么称呼它们的?

网友A:
有什么好想的,想不出来了就  分件1、2、3    不要命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好想的,想不出来了就  分件1、2、3    不要命名好了

这样倒简明扼要, ERP人员得发红包了.

网友(点评):
算得上中策吧,下下策算不上,至少看我们设计下发的清单是有这种情况的,虽然确实比较少见

网友:
1-1 1-2 1-3

楼主:
这样财务人员要抗议了

网友:
名字不重要,可以任意重复,毕竟“轴”“销”“面板”之类用得很多,但是同一个机器上的要稍微区分下,比如轴1,轴2!
图号,版本号一定要明确,不一样的东西图号不能相同!!!
最近在搞对外加工,有个公司的TMD都快10个字了,吐血!

网友B:
a天王盖
b洛阳铲
c缺心眼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财务人员要抗议了

我只是举例,比如 开关零件1-1,1-2

网友:
所以我更喜欢老外公司的命名规则
图号+描述
图号用前缀区分零件类型(机加、钣金、紧固件等有不同的前缀),
描述的功能和名称类似,不讲究语,但更详细
比如:盘头螺钉,十字槽,M5x10,镀锌

ERP系统以图号为准,描述只是辅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a天王盖
b洛阳铲
c缺心眼

就服你

网友:
纠结名字,也太扯蛋了。典型的缺心眼

网友(点评):
这样可把包括你在内的所以设计人员都骂进去了哈。

网友:
壳体,杆①,杆2

网友C:
1.XX-安装支座
2.XX-联动杆
3.XX-T形销轴

XX:设备中的某个部分的整体命名,比如,你这个拆分开来的整体可以叫做“连接装置”,依照编号可以叫做:
1.连接装置-安装支座
2.连接装置-联动杆
3.连接装置-T形销轴
4.……

设备中的零件命名,名字长没关系,关键是要分的清,根据名称可以一眼看出来在设备中的哪个部分和哪个位置。个人觉得这样命名是最好的,而且方便对照,更有利于算工件价格,外行人也看得明白分得清。
至于零件编号,和零件名称完全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

楼主:
引用 网友C:
1.XX-安装支座
2.XX-联动杆
3.XX-T形销轴

在重复性、多品种的环境下,确实需要这么做。

网友:
我一般都是客户名(头两个字母)+版本号(26个字母)+中文项目名+零件类型+-数字。
如楼主零件:A零件命名:GYA凸轮器壳体-01。。。B零件命名:GYA凸轮器连杆-01。。。。B零件命名:GYA凸轮器传动轴-01

说明,GY为客户名称简称。A为版本A。我们公司绘图用solidworks,前面加3个字母前缀方便打包修改,不影响之前的模型。
凸轮器为装配体的名称。如果有两层装配体分别在上下层的文件夹里,那名称就为GYA凸轮器壳体组支架-01.可以通过名称知道零件所在文件夹和层级关系。
壳体为零件类型。相对的零件类型无非那几样,比如,传动轴,主轴,结构架,支架,支撑架,连杆,折板,剪板,法兰,底座。。。命名可以按加工方式或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a天王盖
b洛阳铲
c缺心眼

666

网友:
引用 网友B:
a天王盖
b洛阳铲
c缺心眼

简单 好记 厉害!

网友:
若是自己设计,可以按如下命名,简单易查:A-01;A-02;A-03....

网友:
A 王八壳
B 王八腿
C 王八节

网友:
配件1 配件2 配件3

网友:
可以按照功能、形状、工作性质、工作位置等几方面取,应该让人容易理解、记忆。

网友:
引用 网友B:
a天王盖
b洛阳铲
c缺心眼

厉害了

网友:
A壳,B杆,C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