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量折算概念及常规情况推导方法

楼主(2017-04-26):
目录
惯量折算概念... 1
 1.情景示意图... 1
2.参数构建... 2
3.两种情境的对比观看他们的相同与异同... 2
4.惯量折算的概念扩展:... 3
 惯量折算推导1——1级减速机构... 3
 1.情景示意图... 3
 2.参数构建... 3
 3.数学方程组模型建立及求解高层控制... 3
惯量折算推导2——负载直线运动时惯量折算... 4
 1.情景示意图... 4
 2.参数构建... 4
 3.数学方程组模型建立及求解高层控制... 5
速度相互联系的构件的加速度关系推导:... 5
 角速度相互关联:齿轮副机构... 5
1.情景示意图... 5
2.参数构建... 6
 3.数学方程组模型建立及求解高层控制... 6
 角速度与线速度相互关联:螺纹副机构... 6
 1.情景示意图... 6
 2.参数构建... 7
 3.数学方程组模型建立及求解高层控制... 7

惯量折算概念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4.gif
2.参数构建
丝杆的角速度:w
直线负载的线速度:v
丝杆的角加速度:aw
负载的线加速度:a
丝杆的导程:p
变量间的关系式:
3.数学方程组模型建立及求解高层控制w1=f(v) ==>v/w=p/(2π)
aw=(w'-w)/t
a=(v'-v)/t
其中V'、V为可以消去的元,有两个不可消时未知元,经计算,它们的比值为定值
由①②得a/ aw= p/(2π)

楼主:
惯量折算概念
1.情景示意图
2.参数构建
设电机对轴的电磁力矩为T
小轮与大轮的传动比为1n,
电机轴与小轮的合惯量为J1,
大轮与负载的合惯量为J2
要求的未知量:
大轮对小轮的力矩T1
小轮对大轮的力矩T2
小轮组合的角加速度:aw1
大轮组合的角加速度:aw2
3.两种情境的对比观看他们的相同与异同
情境1T=J1*aw
情境2
T-T1=J1* aw==>
T=J1* aw+ T1==>
T=J1* aw+ k* aw ==>
T=(J1+k)* aw
折算惯量定义:
至此由①②的形式可得一个形象的概括:J1为小轮组合的实际惯量,J1+k为抽象出来的所有的惯量,在力矩产生加速度的这个层面上,k增加的小轮组合的惯量等同于挂接负载产生的效果,这个k即为相应负载在轴上的折算惯量
4.惯量折算的概念扩展:
目的:使这个概念都适用于碰到的惯量折算的场合,给惯量折算实例的推导提供指导
概念:电机轴受到的外力矩都能用这个式子表达,T1=k* aw, 使得T=X* aw能直接联系,而省力建立运动传递的方程组

楼主:
惯量折算推导1——1级减速机构1.情景示意图
2.参数构建
设电机对轴的电磁力矩为T
小轮与大轮的传动比为1n,
电机轴与小轮的合惯量为J1,
大轮与负载的合惯量为J2
要求的未知量:
大轮对小轮的力矩T1
小轮对大轮的力矩T2
小轮组合的角加速度:aw1
大轮组合的角加速度:aw2
3.数学方程组模型建立及求解高层控制
T=J1* aw1+ T1   ①   小轮组合方程
T2=J2* aw2       ②   大轮组合方程
数学分析:两个方程只能解出两个未知数,需消掉两个元,得到下面的方程:
T1/T2=1/n
aw1=f(aw2)          ==> aw1/ aw2=W1/W2=n因为它们的运动状态是因传动比确定联系的
由上解出T=J1+J2/n^2)*aw1
得折算惯量K= J2/n^2

楼主:
惯量折算推导2——负载直线运动时惯量折算1.情景示意图
2.参数构建
设电机对轴的电磁力矩为T
电机轴与小轮的合惯量为J1,
负载质量为M
未知量:
负载对丝杆的力矩T1
丝杆对负载的轴向推力F1
丝杆对负载的径向推力F2
丝杆的角加速度:aw
负载的线加速度:a
丝杆半径:r
负载线速度:V
丝杆角速度:W
消元为2元:
F1=f(T1)
a=f(aw)
3.数学方程组模型建立及求解高层控制
T=J1* aw+ T1   ①   小轮组合方程
F1=M* a       ②   大轮组合方程
数学分析:两个方程只能解出两个未知数,需消掉两个元,得到下面的方程:
F1=f(T1) :
T1=F2*r
F2/F1=p/2πr==> (T1/r)/ F1= p/2πr
a=f(aw):
V=WP/(2π) ==> a/ aw=P/(2π)
由上解出T=J1+M[P/(2^2)* aw
得折算惯量K= M[P/(2^2

楼主:
速度相互联系的构件的加速度关系推导:角速度相互关联:齿轮副机构1.情景示意图
2.参数构建
小轮的角速度:w1
大轮的角速度:w2
小轮角加速度:aw1
大轮角加速度:aw2
小轮与大轮的传动比为1n,
变量间的关系式:
3.数学方程组模型建立及求解高层控制
w1=f(w2) ==> w1 /w2=n
aw=(w'-w)/t
其中w'w为没有联系可以消去的元
由①②得aw1/ aw2=n

楼主:
角速度与线速度相互关联:螺纹副机构1.情景示意图
2.参数构建
丝杆的角速度:w
直线负载的线速度:v
丝杆的角加速度:aw
负载的线加速度:a
丝杆的导程:p
变量间的关系式:
3.数学方程组模型建立及求解高层控制
w1=f(v) ==>v/w=p/(2π)
aw=(w'-w)/t
a=(v'-v)/t
其中V'V为可以消去的元,有两个不可消时未知元,经计算,它们的比值为定值
由①②得a/ aw= p/(2π)

网友A:
专业精湛,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业精湛,感谢楼主分享

我充当着知识的搬运工,将看到的一些结论进行细化直至被自己的知识体系所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