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柱压力机求助

楼主(2017-04-26):
回程下压都动作就是加不起压,电磁阀的灯也不亮,那条线动作也没电压输入,请问是控制这边问题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四柱压力机太多种了,你起码把电气图和液压图发发啊

网友:
相信图纸设计理应没问题,极可能哪件给接反了,只能对照图纸按顺序排查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柱压力机太多种了,你起码把电气图和液压图发发啊

很久了图都没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柱压力机太多种了,你起码把电气图和液压图发发啊

很久前的设备了。45T得有延时保压,阀都拆完了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柱压力机太多种了,你起码把电气图和液压图发发啊

太久了,遗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