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给出该件加工工艺及所需刀具

楼主(2017-04-26):
大批量生产!

网友:
这图也就看个形状,细节一个都看不清楚

网友:
尺寸看不到

楼主:
我在手机上发出来的,不知道怎么这么不清晰

网友:
磨光棒料上自动车打孔切断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是不是先拍张清楚点的图纸,看不清呀

网友:
应该先加工再做热处理
加工最好使用成型钻孔刀具

网友:
同意8楼观点,因孔太小了不好加工。

网友:
开粗——热处理——电火花加工粗加工——电火花半精加工——电火花精加工——抛光处理
还有你这个不可能大批量生产,这个产品既然是模具又何来批量之说。

网友(点评):
人家都说了大批量,你又说不可能,

网友:
粗车外圆及内孔留量0.3,留好工艺头,热处理,后来后数控车外圆及内孔,切断至长度,精车一刀下保同轴度比较容易

网友:
首先这个小头不好车的,刀太小易断!这个活,先粗车内外圆留0.2,小头公差不严处,没有同轴要求处断开,用仿形铰刀精加工到位,切断留工艺台,再热处理,再精加工内孔,注意圆弧处理,掉头,模套夹持,切端面,切小内孔!

网友:
注塑模上的镶嵌部件?

网友:
这个硬度和同轴度,只能同12楼所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

一般来说是粗车、热处理、精加工。你说量很大,可以咨询一下是不是可以采用挤压成型的方式生产这种模具,尺寸看不清楚,所以我目前不能确定。另外,H13的材料处理到HRC五十几度,会不会容易裂开?我之前处理的时候一般只有四十四五度的样子,再高就容易裂开,当然我用的是国产料。这个模具用来热挤压?

网友:
冲压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