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加热器

楼主(2017-04-26):
加热齿轮内孔,然后热装到轴上,需要用到轴承加热器。 齿轮齿顶圆直径 620 内孔220  厚度是 140  质量 103公斤。
这方面 我不太清楚, 有大侠能推荐下轴承加热器吗? 那种质量可以但不是很贵的? 或者说比如大侠所在公司用的什么牌子,告诉小弟下也可以。 我是真不知道选哪家。谢谢了!

楼主:
类似 这种的设备

网友:
FAG   SKF这些轴承供应商都有这些东西的

网友(点评):
恩 ,是啊, 讲道理,发帖的目的,就是想看看有没国产的 经济实惠的。。。。。

网友(点评):
讲道理啊,国产的还真没有

网友:
电磁感应加热器

网友A:
我们都是, 小的放加热炉,大的油池子里。

网友(点评):
恩 , 我想起来了,以前我在石家庄上班的时候,加热轴承就是用油,弄个大油箱,安上电热丝,加热油,大概80度左右, 把轴承放进去,待1个小时。取出来 安装。

网友(点评):
现在用电磁加热的方式, 一般来讲10分钟以内就能到温度100度以上。生产效率有显著提高, 当然成本肯定也会高。所以想买个相对实惠的。。。。

网友(点评):
电磁市面有多大的?直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都是, 小的放加热炉,大的油池子里。

好像是看功率吧,按照体积算的。

网友:
这种东西 多了去了 钢厂冶金行业尤其用的多 主要是钢厂都是大型轴承 且维修要求速度快

网友B(2018-07-28):
说的可是这种的?我就是做这个的   需要可以详谈

网友(2020-07-15):
楼上有详细资料,联系方式么?沟通下,有这方面的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可是这种的?我就是做这个的   需要可以详谈

你好!请问你现在还有电磁加热器相关方面的资料信息么?方便留个电话联系么?
本人:13261893371

网友(点评):
百度一下一大堆的,相对好一点的就买SKF,FAG这种轴承厂家的,但是确实贵,要是要求不太高就国产的。

网友(2022-04-22):
用胜群电热的加热棒,解决轴承加热不平衡问题。

网友:
用胜群电热生产的加热棒,解决轴承加热的热量不平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