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械上医用输液器测漏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7-04-26):
我想要做个装置检测一次性医用输液器的泄漏和堵塞情况,大致就是把输液器一端夹紧,然后在另一端用汽泵充气,我想问一下气压传感器的规格和精度应该怎么选,汽泵的气源压力取多大为好,以及在规定时间内气压值在多少范围内算不漏或不堵呢?

网友A:
你觉得有泄漏的话气压能有多大变化?这传感器精度得多高!况且气压即使有了变化就是泄漏导致的么?你能保证气源的压力绝对恒压?建议还是用土办法——看气泡或者充水看泄漏。
至于检测用的压力,应该是按照实际使用上的压力加一定的系数。

网友B:
这个有严格的国际标准
GB 8368-20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严格的国际标准
 GB 8368-2005

网友(点评):
应该还有其他相关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严格的国际标准
 GB 8368-2005

刚看了看,这个标准上面采用的是把输液器放入水中,然后通入略大于大气压的气压,看冒泡来判断泄漏情况,我想要的是在大气压环境下,通过压力传感器来判断是否泄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有泄漏的话气压能有多大变化?这传感器精度得多高!况且气压即使有了变化就是泄漏导致的么?你能保证 ...

我也想用土办法啊,可是毕设需要做个机械装置来代替人工操作的办法,而且还不能用在水里观察气泡的方法

网友C:
SMC的压力开关ISE30A

楼主:
引用 网友C:
SMC的压力开关ISE30A

这个可以测量压力且可以和plc相连,设定压力上下限后会输入高低电平吗?还需要A/D转化模块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测量压力且可以和plc相连,设定压力上下限后会输入高低电平吗?还需要A/D转化模块吗?

不需要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用压力传感器?传感器本身也有一定的检测范围,用个流量计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