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做过木质三脚架

楼主(2017-04-26):
有没有谁做过木质的三角胶,用于微波暗室?求指教

网友:
微波暗室主要用于辐射无线电骚扰(EMI)和辐射敏感度(EMS)测量,微波暗室的尺寸和射频吸波材料的选用主要由受试设备的外行尺寸和测试要求确定,分3m法、5m法或10m法。根据具体使用要求还可定制各种非标暗室。

网友:
好专业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