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中齿传动技术知识回顾

楼主(2017-04-26):
  齿轮传动是利用两齿轮的轮齿相互啮合传递动力和运动的机械传动。在所有的机械传动中,齿轮传动应用最广,可用来传递相对位置不远的两轴之间的运动和动力。
   齿轮传动的特点:
效率高,在常用的机械传动中,以齿轮传动效率为最高,闭式传动效率为96%~99%,这对大功率传动有很大的经济意义;
结构紧凑,比带、链传动所需的空间尺寸小;
传动比稳定,传动比稳定往往是对传动性能的基本要求。齿轮传动获得广泛应用,正是由于其具有这一特点;
工作可靠、寿命长,设计制造正确合理、使用维护良好的齿轮传动,工作十分可靠,寿命可长达一二十年,这也是其它机械传动所不能比拟的。这对车辆及在矿井内工作的机器尤为重要;
   但是齿轮传动的制造及安装精度要求高,价格较贵,且不宜用于传动距离过大的场合。

     齿轮传动的分类:

  齿轮传动按齿轮的外形可分为圆柱齿轮传动、锥齿轮传动、非圆齿轮传动、齿条传动和蜗杆传动。
  圆柱齿轮传动
  用于传递平行轴间动力和运动的一种齿轮传动。按轮齿与齿轮轴线的相对关系,圆柱齿轮传动可分为直齿圆柱齿轮传动、斜齿圆柱齿轮传动和人字齿圆柱齿轮传动3种。

▲直齿圆柱齿轮传动

▲斜齿圆柱齿轮传动

▲人字齿圆柱齿轮传动

  圆柱齿轮传动的传递功率和速度适用范围大,功率可从小于千分之一瓦到10万千瓦,速度可从极低到 300米/秒。
  啮合特点由齿廓曲面形成过程可知,渐开线直齿圆柱齿轮啮合时,齿廓曲面的接触线是与轴线平行的直线,在啮合过程中整个齿宽同时进入和退出啮合,轮齿上所受的力也是突然加上或卸掉,故传动平稳性差,冲击和噪声大。
  锥齿轮传动
  锥齿轮传动由一对锥齿轮组成的相交轴间的齿轮传动,又称伞齿轮传动。按齿线形状锥齿轮传动可分为直齿锥齿轮传动、斜齿锥齿轮传动和曲线齿锥齿轮传动,其中直齿的和曲线齿的应用较广。

▲直齿锥齿轮传动

▲斜齿锥齿轮传动

 非圆齿轮传动
  是指传动中至少有一个齿轮的节曲面不是旋转曲面的齿轮传动。
   齿条传动
  齿轮与齿条的传动结构,齿条分直齿齿条和斜齿齿条,分别与直齿圆柱齿轮和斜齿圆柱齿轮配对使用; 齿条的齿廓为直线而非渐开线(对齿面而言则为平面),相当于分度圆半径为无穷大圆柱齿轮。

  蜗杆传动
  是在空间交错的两轴间传递运动和动力的一种传动,两轴线间的夹角可为任意值,常用的为90°。
  蜗杆传动由蜗杆和蜗轮组成,一般蜗杆为主动件。蜗杆和螺纹一样有右旋和左旋之分,分别称为右旋蜗杆和左旋蜗杆。蜗杆上只有一条螺旋线的称为单头蜗杆,即蜗杆转一周,蜗轮转过一齿,若蜗杆上有两条螺旋线,就称为双头蜗杆,即蜗杆转一周,蜗轮转过两个齿。

  按轮齿的齿廓曲线可分为渐开线齿轮传动、摆线齿轮传动和圆弧齿轮传动等。由两个以上的齿轮组成的传动称为轮系。根据轮系中是否有轴线运动的齿轮可将齿轮传动分为普通齿轮传动和行星齿轮传动,轮系中有轴线运动的齿轮就称为行星齿轮。

网友A:
最后总结的不对,分为定轴轮系和周转轮系。要注意到少齿差就不是行星轮系。

网友B:
写的真好,谢谢楼主分享,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总结的不对,分为定轴轮系和周转轮系。要注意到少齿差就不是行星轮系。

厉害了,真是火眼金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的真好,谢谢楼主分享,收藏了。

互相学习了

网友:
学机械的,齿轮传动是基本功。做好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