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驱动器黑屏

楼主(2017-04-26):
        我这里一台数控车系统是台湾新代的,驱动器变频器是安川的。现在明天只能正常做上午半天,下午开始就开始频繁报警。显示:MOT  009  X轴驱动器报警。驱动器直接黑屏没有显示了。关机重启后有时能做半小时,有时只有1--2分钟。请教各位大神是什么原因。

网友:
MOT –009【驱动器警报】

说明:驱动器发出警报讯号

可能原因:发生驱动器报警大多是由外部原因影起,如:驱动器温度过高;编码器接线错误;内部参数设定不正确;与伺服马达不相配;驱动器故障等 伺服驱动器警报

排除方法:机器请不要关电,联络机械厂人员处理

进阶说明:

网友:
和温度有很大关系,可以试着降降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