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标注螺纹时,螺纹长度可以直接显示吗?从而避免每次手动填写

楼主(2017-04-26):
solidworks标注螺纹时,螺纹长度可以直接显示吗?从而避免每次手动填写,谢谢。

网友:
可以    我的螺纹标注时 有数目 和长度哦   但我也不知道怎么设置  也求指导

网友:
一直都可以,前提是你的孔采用异形孔就好,标注用孔标注

网友:
有,而且是自动标注,但不是楼主要的这个效果。

网友(点评):
http://www.cmiw.cn/thread-484593-1-1.html 大侠这个能解决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