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杆气缸用什么电磁阀来任意位置停

楼主(2017-04-26):
无杆气缸用什么电磁阀来任意位置停,我知道精度是不怎么够的。普通双作用气缸用什么电磁阀呢,二位五通可以吧

网友:
电磁阀来任意位置停说的太笼统,要看你的工况和整体气路设计。一般来说,气缸中间位不停的,停的非常不准,有些气缸有个中间位。

网友:
气缸中间停还是要靠机械限位吧,电磁阀控制不了

网友(点评):
赞一个!希望能多传授些心得。

网友:
二位五通阀,停可以,但定位不准。

网友(2017-06-20):
无杆缸的话可以使用三位五通,中压式的,在你中间想停止的位置安装磁性开关,无杆缸活塞移动到磁性开关位置后给信号,中控控制电磁阀断电,处于中位状态即两边同时供气,由于是无杆缸,两侧受力面积相同,所以气缸受力平衡,但是速度不能太快。

网友(2017-08-09):
伺服控制器配比例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