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好此种结构的防水

楼主(2017-04-26):
如图所示的结构,轴做往复运动,轴与挡板之间存在间隙。目前现状是间隙会有水进入设备。如何才能做好防水工作?

网友:
外面外个密封盘

网友A:
外面加个0型圈,用板子固定起来, 具体可以参照0型圈的三角形密封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面加个0型圈,用板子固定起来, 具体可以参照0型圈的三角形密封结构.

忘了说了,工作环境比较恶劣,用O型圏等类似的材质腐蚀的会比较快,有没有金属材质的

网友B:
用防腐的胶水涂一层, 即能密封又能防水

网友:
用动密封圈结构吧

网友:
用格莱圈吧,做活塞密封,尼龙外壳,耐腐蚀。

网友:
看压力多大,可以考虑机械密封。

网友(点评):
大哥,机械密封是用于旋转的

网友:
加一个带有环形槽的压盖,在压盖槽中塞上盘根(石棉线)

网友:
这种情况下当然是设计密封件来弄了,如图

网友:
明显应该加个防尘圈刮水,说加个这那密封的到底懂不懂啊。

网友:
防尘圈刮水是对的

网友:
人家楼主都说了橡胶等会被腐蚀

网友:
内部是什么的结构?

网友:
气缸的动密封吗?

网友(2018-06-07):
引用 网友B:
用防腐的胶水涂一层, 即能密封又能防水

用胶水的话,轴来回运动的时候会不会磨掉胶呀?久而久之又会出现缝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