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立车车端面

楼主(2017-04-26):
在6米立车上,车一大型盘零件;
需要车端面,直径3米,实心的。车这种大件转速比较低,车刀中心时线速度很低,加工质量差,刀具消耗也很大。
请教这类立车加工有什么好方法、刀具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要过中心吗?中间是否可以换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过中心吗?中间是否可以换刀?

过中心,可以换刀

网友:
6米直径,过中心确实不好搞,没干过这么大的件,应该是要磨出修光刃,而且这段修光刃的粗糙度要非常好,油石慢慢弄吧,
(以前见过一个老师傅,做一段50左右的外圆,因为别一头比较大,转速打不上去,记得也就几十转,人家做出来的粗糙度也是很好的,但是车刀人家不让看)这类工件,没有实践过,以上仅供楼主参考,

网友:
加工大型零件是这样滴

网友:
磨成宽切削刃要好很多,在进入最中心地段时,有必要手动放慢走刀。

网友:
带修光刃的车刀会好一点的,可以买机夹的,也可以自己刃磨

网友:
不懂进来学习

网友B:
最后一刀转数快点,用YT15刀,还可以考虑从里往外车

网友:
工件材质 硬度 设备型号 都没表达清楚
姑且猜测一下
材质为40CR类的锻打料  退火至HRC22度的样子  普通立式车床  普通数控刀
1、机床转速最高也就在40转左右,不然车外面时刀具的线速度太高刀具受不了。采用传统车加工工艺是不能够保证端面的表面质量的,可采用车加工后进行抛光作业。
2、数控立车的话可采取恒速度加工,工件随着车削直径的变小而转速加大,这样就能保证刀具的寿命及表面质量了。(需要机床刚性好不然速度也打不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刀转数快点,用YT15刀,还可以考虑从里往外车

车刀反向车适用于1、较薄的工件 2、空心工件  楼主所说的产品 采用此工艺做无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