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图动画怎么做?

楼主(2017-04-26):
如题如图,中间两个方块实现同向运动,滑轮大小位置不变,怎样把上述要求做成动画,最好把做动画的过程做成动画,万分感谢

@ryouss

楼主:
@ryouss 大侠有时间给讲解下

网友:
感觉草图比实体麻烦啊,还是采用运动仿真模块合适些吧

网友(点评):
大侠能说下大体步骤吗

网友A:
SW里草图不能做动画,你不如画几个实体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里草图不能做动画,你不如画几个实体来做

http://www.cmiw.cn/thread-449835-1-1.html 类似这种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cmiw.cn/thread-449835-1-1.html 类似这种效果

这个是用UG做的。UG运动仿真可以定义线条为连杆

网友(点评):
原来是这样,SW可以做出动画效果吗

网友:
渐开线草图动画
http://www.cmiw.cn/thread-480687-1-1.html
(出处: 机械社区)
草圖動作模擬
http://www.cmiw.cn/thread-435531-1-1.html
(出处: 机械社区)
模擬自動控制_工程圖
http://www.cmiw.cn/thread-389493-1-1.html

@ryouss

网友B:
這意思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意思嗎

大侠,这个是怎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侠,这个是怎么做的?

http://www.cmiw.cn/thread-480687-1-1.html

參看如上

网友:
用块可以做

网友(2021-05-14):
草图可以做到,但如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