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拉杆标准

楼主(2017-04-26):
请问下加工中心主轴换刀机构的拉杆标准有没有哪位大神有啊?

网友A:
要说拉钉还有个标准参考,拉杆哪有什么标准,都是根据主轴结构,采用拉钉,自己设计。

网友:
以标准检测棒测试主轴跳动,检测棒根部0.005mm内,300长位置0.02mm内

网友:
http://www.doc88.com/p-471114139491.html
各种拉钉的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说拉钉还有个标准参考,拉杆哪有什么标准,都是根据主轴结构,采用拉钉,自己设计。

哦哦,明白了,可是我发现我用40号7:24主轴端部和40号B型拉钉,按道理应该是图片这样的对吗 ,但是我发现这样子尺寸不对。。大神可以解答下吗?

网友(点评):
(37-19)/2=9>7.9375 所以不妨碍拉钉的进出,恩,没毛病

楼主:
如图,如果钢球要被推上去不干涉拉钉的移出,钢球的直径至多是圆锥端部大径和拉钉尾部大直径的差值的一半,可是这个值按标准是3.175,拉钉尾部直径和钢球接触拉钉处拉钉的直径之差的一半是3,所以说不管怎么设计钢球的直径,钢球都会影响拉钉的移出呀?不知道我的想法哪里出了错误,大神没帮帮我!感谢!

网友(点评):
你这3.175和3什么意思啊?怎么得来的?列个式子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图,如果钢球要被推上去不干涉拉钉的移出,钢球的直径至多是圆锥端部大径和拉钉尾部大直径的差值的一半, ...

如图 ,是根据手册查标准得到数据后算的差值 ,后来我发现用日本标准的拉钉竟然可以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