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做到高精度翻转

楼主(2017-04-26):
求助各位大大,图片上的零件需要做180度翻转,切需要用销孔定位,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是翻转还是旋转

楼主:
翻转180度,不是旋转

网友A:
http://www.cmiw.cn/thread-482974-1-1.html
所谓“高精度”翻转的目的何在?
工件的放置状态又是如何(置于平台还是用工装加紧定位)?
定位销孔的位置又在哪里?
一楼图示两个零件是表示翻转前和翻转后吗?(翻转+平移?)

网友:
立加+DDR转台

网友B:
楼上大神们的建议还是很高的,若楼主想用成本低的方法,可以自己设计机构

网友(点评):
第一次见到这种的,挺新颖的,干嘛不用一个气缸带连杆?有什么条件限制吗

网友C:
现成的方法就是利用DDR转台,你高精度也得有个标准吧

网友:
连同治具一起用凸轮分度器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成的方法就是利用DDR转台,你高精度也得有个标准吧

0.05,还有因为空间有限,位置要比较紧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cmiw.cn/thread-482974-1-1.html
所谓“高精度”翻转的目的何在?
工件的放置状态又是如何( ...

我是两个工件同时翻转,定位的两个销孔不是水平方向的两个孔,且两个小孔位置比较蛋疼,销孔圆心连线不经过中心孔圆心,精度是0.05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miw.cn/thread-482974-1-1.html
所谓“高精度”翻转的目的何在?
工件的放置状态又是如何( ...

特别认同你的说法,每次看帖子都很头疼,发帖人连准确地提问题都不会。浪费的是双方的时间。

网友:
前辈,ddr转台主要用途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大神们的建议还是很高的,若楼主想用成本低的方法,可以自己设计机构

表示看不懂这是用来做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两个工件同时翻转,定位的两个销孔不是水平方向的两个孔,且两个小孔位置比较蛋疼,销孔圆心连线不经 ...

楼主我还是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0.05,还有因为空间有限,位置要比较紧凑

怎么个紧凑法,不告诉我们怎么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大神们的建议还是很高的,若楼主想用成本低的方法,可以自己设计机构

个人猜测,一、两个气缸是可能为了空载复位,二、还有就是增加力矩

网友:
结构设计的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