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槽轮机构装配

楼主(2017-04-26):
各位大神,这种槽轮机构在solidworks中怎么设置配合,以满足机构仿真要求,坐等

网友:
这样的教程很多

网友:
跟帖中,哪位大神详细的解说下~~

网友:
不需要配合,直接使用motion仿真即可,为仿真添加旋转马达和碰撞接触关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