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自动喷漆问题咨询

楼主(2017-04-26):
工件是一个尺寸800X1000X50mm左右的木板,现在用喷漆机器人进行全方位喷漆,保证六个面全部喷漆均匀,我想咨询一下采用什么机械结构能满足要求?最好不要旋转,另采用什么机构进行支撑比较好?

网友:
整车厂都是采用6轴机器人喷的啊

网友A:
采用挂点挂

网友B:
方板一共6个面,一次喷涂,如果不旋转的话就只能悬挂。否则一直有一个面是支撑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板一共6个面,一次喷涂,如果不旋转的话就只能悬挂。否则一直有一个面是支撑面

如果悬挂的话采取哪种方式固定,另悬挂点也喷漆不到,是不是采用局部补漆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挂点挂

如果悬挂的话怎么固定木板,悬挂点也喷漆不到,是不是采用补漆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