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钣金问题

楼主(2017-04-26):
问题很简单,拐角的边线法兰(下图1)添加后展开(下图2)有重叠,社区的钣金高手们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这个还怎么解决

网友:
哪重叠就切除掉哪,必须保证实际能做出来,按实际加工工艺走有问题吗

网友:
典型的设计不考虑工艺性
A:改设计结构
B:翻边尺寸允许的话,用冲压成型(建模用成型特征做)

网友(点评):
只是奇怪软件允许这种情况出现。

网友(点评):
记得以前展开会有报错的。。新版本又改了(让设计人员看出哪里不合理)?

网友:
又一个不懂工艺的绘图员,如果你看过工人怎么操作折弯机就不会画出这样的图。

网友:
只能增加缺口避让。

网友:
我也想知道,一般我都直接画成图一。想问问高手,一般,想出图2的标准,是不是只能折弯一次,另一面需要直接焊接才可以???

网友:
这个只能焊了

网友:
你这样设计工人下料都没法下还怎么折弯,也是醉了

网友A:
一般采用拆分拼焊,若实在是想折,也行。

网友:
设计问题,就不该这么设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采用拆分拼焊,若实在是想折,也行。

这个办法挺好

网友:
无聊用UG试了一下,是会报警的。看来solidworks有欠缺啊,虽然我也天天用solidwork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办法挺好

只能这样做,不然就拼焊咯,画图要考虑工艺,没有经过生产线的设计都是空谈。

网友(2017-06-04):
这个问题的根本不是软件实现不了,而是实际制作使用一个实体(没有焊接)实现不了,是在理解不了的话就去问问车间师傅吧!

网友:
把角度改成45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