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帮忙

楼主(2017-04-26):
如何用SolidWorks画出内径500左右的圆盘轴承呢??
求帮忙,谢谢

网友:
我也是新手,可以用
一、先写好建模计划:
1,是库用模型还是只一次使用的模型;
2,上下二个盘,相隔多少;
3,中间多少个滚珠、分布圆直径多少。
二、建模
1、按自己装配习惯建立基准平面;
2、画一个盘子实体;
3、建小滚子垂直平面;
4,画一个小滚子;
5,进行N个滚子的实体环形阵列;
6,再建另一个平行平面;
7,画另一个盘子实体;
三、检查

网友:
http://www.51zxw.net/list.aspx?cid=518

网友:
1找一个toolbox或迈迪库建立的轴承模型,就知道如何建模轴承了
2找轴承标准,确定轴承各部分尺寸
3 按照第1步,一步步建模轴承

网友:
哇哇,
什么情况啊啊啊

网友:
对啊 可以用库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