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槽轮机构动起来不是有规律的间歇运动,要怎么设置

楼主(2017-04-26):
在运动算例中设置了旋转马达和实体接触,但是出来的计算动画并不是有规律的间歇运动,销轮匀速转动的时候槽轮会突然转动,或者在应该转动的时候没有转动,不知道什么原因,谁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我前几天看视频,没有去记,好象是要匀速运动才行

网友A:
因为你的撞击角度不合适,多调整几次吧,再说,连个动图都不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的撞击角度不合适,多调整几次吧,再说,连个动图都不贴出来

已经搞定了,不知道怎么上传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