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卸车举升油缸的选择

楼主(2017-04-26):
这是一个自卸车,举升油缸为两根三级缸,想问一下这样的油缸在选型时候应注意什么问题,该如何来计算缸径、杆径,同步性问题该如何保证

网友:
你是要设计啊

网友:
1,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是告诉油缸厂家,你的外形及安装尺寸,压力,受载,行程,订制。
2,这种情况同步只要两缸再同一回路就问题不大。

网友:
找供应商

网友:
找厂家索取样本,可以顺带询问一下选型

网友:
确定要非常同步,做一个同缸二活塞油缸。不过这里没有那个必要。

网友(2022-05-30):
我公司是设计制造自卸车油缸的,有需要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