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中的直径符号Φ怎样能改瘦?

楼主(2017-04-26):
大家好!solidworks工程图中的直径符号Φ感觉太胖了,简直是一个整圆。请问大家如何能将他变瘦?就如caxa中的一样。就像下图中左边那样。希望得到您的指点!谢谢!

网友:
两种解决
1 caxa也不是标准的,要较真,就找标准,然后改字体
2 贵司没有要求,没有规定,那就按默认的来。

网友(点评):
跟字体没关系

网友:
习惯就好,
理论上说是可以改的,就看你有没有办法处理这个符号文件。

网友:
solidworks工程图中的符号以及公差标注确实都不好看,始终不太协调,我也有同感!

网友A:
①按下图所示路径,找到gtol.sym文件(注意提前备份)

②用记事本打开

③找到这三行

④将A,CIRCLE .5, .5, .35中的35改成20(或者其他你喜欢的数字)注意不要修改其他部分。保存文件,如果之前打开了SW,关掉,重新打开软件,改后效果如下

@未来第一站
@LXK445604

网友(点评):
原来可以这样改,学习了。谢谢!只是这个字体还是可以忍受的。

网友(点评):
果然有用,谢谢分享

网友(点评):
简单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①按下图所示路径,找到gtol.sym文件(注意提前备份)

②用记事本打开

老铁。。稳!

网友(2020-09-04):
引用 网友A:
①按下图所示路径,找到gtol.sym文件(注意提前备份)

②用记事本打开

我的为什么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①按下图所示路径,找到gtol.sym文件(注意提前备份)

②用记事本打开

高手就是高,学习了。

网友(2020-10-27):
大虾永远是大虾

网友(2021-01-19):
我的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