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里能不能把尺寸线和尺寸的颜色设置成不一样

楼主(2017-04-26):
为了尺寸更明显,看到有的SOLIDWORKS工程图是能设定,请教大神

网友A:
目前来看最多做到要吗整体,要吗默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来看最多做到要吗整体,要吗默认

整体修改可以在图层或者颜色里修改,这个知道,区分修改没研究出

网友:
这种标注,我也喜欢,层次分明,期待高手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你那个银河CAD或天河CAD的尺寸标注图层貌似尺寸数字和尺寸线也是同一颜色的。

网友(点评):
也可以设计成不同颜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