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的高脚酒杯

楼主(2017-04-26):
      今天到外协的厂家走访,看见一小哥正在做高脚酒杯(应该是闲着练手吧),材质估计45号钢,但是做了几个都没做好,各种形状,基本上是在最后的精加工细杆处出现的问题,酒杯的粗加工没有问题,楼主没有嘲笑的意思,只是觉得小哥的工艺安排还是有点问题吧,但是在现场不想打消他的积极性,所以没有提醒。     个人认为可以在机床的转速和进给上改进一下,转速慢点,先镗内孔,然后车削外圆,还可以增加一个顶尖防止杯口跳动太大,这样的话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吧

网友A:
想问下这是车完后变形的吗?

网友:
实践出真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离心力

对的,是离心力搞的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这是车完后变形的吗?

是的啊,精车刀刚接触,酒杯就变形了

网友(点评):
镶个端盖上顶尖。

网友(点评):
用个大直径的顶尖顶一下就行

网友C:
和车刀刀头角度也有关系,用90度的偏刀,减少切削抗力

网友D:
离心力不至于啊,空心的又不重,切削力造成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车刀刀头角度也有关系,用90度的偏刀,减少切削抗力

对的,层主说的很有道理,但是离心力也不可以忽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离心力不至于啊,空心的又不重,切削力造成的吧

各种原因吧,试过才能知道的

网友E(2017-06-05):
这种杯子我在35年前也做过,一套8个,直径35mm的不锈钢棒料做的,非常漂亮,那个年代,可把别人眼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杯子我在35年前也做过,一套8个,直径35mm的不锈钢棒料做的,非常漂亮,那个年代,可把别人眼馋的。

不锈钢材质好啊,可以直接使用还不锈,不过加工的时候会有一些难度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锈钢材质好啊,可以直接使用还不锈,不过加工的时候会有一些难度吧

不难的,楼上那位的加工工艺不对的,应该先把杯口车好打磨光亮,再加工杯的支柱和杯脚,等全部加工好后打磨光亮后,再用切断刀切断,切断时也分两步,先切到一定的深度,暂时不切断,再用切断刀把杯底挖一个凹面,防止杯子放不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难的,楼上那位的加工工艺不对的,应该先把杯口车好打磨光亮,再加工杯的支柱和杯脚,等全部加工好后打 ...

杯底凹进去的部分,需要端面槽刀来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