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压缩机的问题

楼主(2017-04-26):
现在市面上卖的普通空气压缩机可以用plc进行充气的控制吗?

网友A:
可以控制进风口的开合啊。用伺服比例阀加PLC就OK

网友B:
加电磁阀控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电磁阀控制吧?

嗯,在排气管道上加电磁阀可以进行控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控制进风口的开合啊。用伺服比例阀加PLC就OK

进风口有什么用?

网友C:
出气孔加电磁溢流阀应该能够搞定,我说的是液压的,气压的也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气孔加电磁溢流阀应该能够搞定,我说的是液压的,气压的也差不多吧

网友:
普通的空气压缩机进口和出口都是固定的,你想实现控制是自己加额外的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