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1吨的圆盘,是否需画上吊环孔?

楼主(2017-04-27):
约1吨的圆盘,是否需画上吊环孔?大家知道,对于圆盘的吊环孔,只是在中心线上随便对称钻两个丝孔而已。画很简单,车间做也很简单,主要是图纸上是否要表现出来?请问大家这个是否有明确规定?谢谢!这牵扯一众零件是否画这个孔。。。

网友:
没有强制,但最好标上。

位置统一,大小统一

你也可以建议老板换吊具

网友:
吊环孔嘛,就是为了起吊用的,看你的工件是否有必要开吊环孔,如果可以软带吊或者磁力吊,就不开了。要是真的不好吊装,又没有吊环孔,人家怎么搬运,工人要骂娘的。从实际操作出发考虑。

网友:
必须的有

网友:
你不画,车间闲的难受去多钻两个孔吗,再说钻孔位置在哪呢。
你画了车间不加工,是车间的责任;你不画,是你的责任。

网友:
LZ知道以前的奥拓多重吗?好像不到1吨。

网友A:
两个孔有问题,吊起来还不立起来?最少三个孔,均布于圆盘边缘

网友(点评):
三个孔,怎么挂钢丝绳?

网友(点评):
建议:在工件上加工螺纹孔,起吊时用吊环螺钉。要么两个孔,要么四个孔。

网友:
需要的话要标上的

楼主:
感谢大家关注与回复!已经标上了。

网友:
吊盘孔也就是个起到吊装作用的工艺孔,没有这个孔的话,零件的转移岂不是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孔有问题,吊起来还不立起来?最少三个孔,均布于圆盘边缘

三个吊孔完全一个吊装螺栓上挂一根吊装带,另一端统一挂吊钩上。
按您的意思我推测是想两个吊装螺栓挂一根或者钢丝绳,然后吊钩挂在带或者绳中间的部位,如果中间缠绕或打结在吊钩上还好,如果不固定牢固,吊起来就容易滑动,一样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