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传感器安装结构怎么设计

楼主(2017-04-27):
图片中左边是电动缸,行程可以自己根据整体设计来选定。安装在一根80*120的铝型材(矩形)上。
右边的是压力传感器,上下二端面上,各布有一个M12的普通螺纹孔,用来与其它构件连接。
现在的问题是,总的测力行程有1.8米,也就是从0--1800距离的物体,都可以接触得到。

从简便、经济、实用、可靠四方面考虑,电缸和传感器的安装结构怎么设计好?

网友A:
选一个行程1800的电动缸就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一个行程1800的电动缸就是啊

那样,成本很高,也很重,结构很胖

网友:
做个滑台(^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