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魍生技】如何修改solidworks中的默认符号

楼主(2017-04-27):
其实写这个帖子是因为看到了这个问题,顺便回复了一下
solidworks工程图中的直径符号Φ怎样能改瘦?
http://www.cmiw.cn/thread-484565-1-1.html
(出处: 机械社区)

考虑到每个人需要修改的问题不一样,所以再单发一个帖子。嗯,就是这样。
①按下图所示路径,找到gtol.sym文件(注意提前备份)

②用记事本打开

③找到这三行

④将A,CIRCLE .5, .5, .35中的35改成20(或者其他你喜欢的数字)注意不要修改其他部分(当然这是针对原帖子想把符号改瘦的情况)。保存文件,如果之前打开了SW,关掉,重新打开软件,改后效果如下

上面修改的是直径标注

其实这三行文字的意思是:
第一行:说明文字
第二行:
A——应该是格式化的意思,不用理ta;
CIRCLE——画一个圆;
.5,.5,——圆心坐标;
.35——直径(也可能是半径吧,谁知道呢)
第三行:
LINE——画直线;
.3,.0,——第一点;
.7,1.——第二点。

注意数字、字母和符号都是半角英文,逗号不要修改,其他的可以自己折腾着玩了,往自己喜欢的方向鼓捣就好了。

友情提示:记得提前备份啊!!!备份啊!!!备份啊!!!

网友:
最近学习规范化出图,不断改进

网友:
要是把circle改为 ellipse是否能更像?

网友:
有点参数化的意思,不错

网友:
这细节都能被你发现,楼主天天都在干嘛,是不是真的很闲

网友A(2017-10-27):
楼主   销钉孔的样式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增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销钉孔的样式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增加啊

样式不太好实现,我是用的宏命令

网友:
引用 楼主:
样式不太好实现,我是用的宏命令

怎么弄的啊   我目前使用块的形式,每次要改比例,不知宏是否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