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筛电机功率选用多大的才更正规?

楼主(2017-04-27):
   很多振动筛意向用户致电天太振动机械时问到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振动筛电机功率大一点效果就好一点呢?或者有的使用者就直接想通过更换大功率振动电机来解决产量不足的问题。天太振动提醒您:什么设备都有一个最好搭配度,功率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以设备的最佳搭配度为标准。并不是振动筛电机功率越大效果就越好。

   振动筛电机的选用是振动筛能否正常生产使用的关键因素之一,也是用户需要注意的要点之一。振动筛能否按要求正常的工作,电机的选用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所以用户要格外的注意。
影响振动筛电机功率的选择因素:
1、筛分前的生产工艺(如是湿法生产还是干法生产、破碎工艺、如何投料筛分等)
2、物料情况(物料形状、水分、比重、温度等)
3、产量(每个小时的要求最大筛分量)
4、筛分粒度(物料的颗粒度大小,筛上物的多少)
5、筛分层数
    天太振动筛厂家所有振动筛产品配备电机的功率都是经过反复试验后定型的,定型后的电机功率会使振动筛的性能达到最佳状态,包括筛分效果与使用寿命。减小功率会使振动筛的振幅振力与筛分产量严重下降,而增大功率直接会影响振动筛的使用寿命。
    选择一台好的振动筛要综合看整机的配置,而不是单一的去看振动筛电机功率。天太振动机械专业生产各类振动筛与振动电机,并承接特殊型号的设计与制作。

网友:
根据用途,尽量选大一到二档。

网友:
选择过高会产生成本压力,建议安全系数2倍即可

网友:
在线打表,,,,,根据功率选择对应的。,

网友A:
这也敢打广告   我发点出来你这都不敢发了  ,做的太差了 ,我都不用看全部  看看局部就感觉不行

楼主(2017-07-31):
引用 网友A:
这也敢打广告   我发点出来你这都不敢发了  ,做的太差了 ,我都不用看全部  看看局部就感觉不行

你的意思现在的小成本电影、电视剧也敢拍?那么多大导演的经典在那里呢,发出来吓死人

网友:
没有实质内容哦

网友(2020-03-19):
如果只顾筛分产量而增大功率,就会出现小马拉大车的情况,对筛体寿命都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