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螺纹孔标注????

楼主(2017-04-27):
不用另外投影哦,谢谢!

网友:
换个视图

网友:
最好还是再投影一个视图标注。PS:你这两个图调换了位置吗

网友(点评):
第三视角,没调换

网友:
国标有标注方法

网友:
螺纹X长度,比如:M12X35

网友:
加视图或者局部剖

网友:
你这视图方向有问题啊

网友(点评):
第三视角,哪里有问题??

网友(点评):
好吧,看第一视角看习惯了,中国基本都是用的第一视角的

网友:
标注完了后自己改下尺寸吧

网友(点评):
在找到有效办法之前也只能这样了,谢谢

网友:
如果不想增加视图,用“断开的剖视图”功能可以达到局部剖的效果。

网友(点评):
大侠我的意思是,如何直接在螺纹的竖直方向标注螺纹大小,而不只是可以在投影方向标注

网友:
在螺纹竖直方向,就可以用“断开的剖视图的办法”进行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