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工中最常用的几种钨钢铣刀刀具

楼主(2017-04-27):
在机加工中最常用的几种铣刀你都知道吗?现在小编给新入行的朋友介绍一下,首先呢,铣刀为多齿回转刀具,其每一个刀齿都相当于一把车刀固定在铣刀的回转面上。钨钢铣刀铣削时同时参加切削的切削刃较长,且无空行程,所以生产率较高。铣刀种类很多,其结构也不一,应用范围很广,按其用途可分为加工平面用铣刀、加工沟槽用铣刀、加工成形面用铣刀等三大类。通用规格的铣刀已标准化,一般均由专业工具厂生产,东莞富兰地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各种成型刀具。现介绍几种常用铣刀。

第一种、立铣刀
立铣刀是数控铣削中最常用的一种铣刀,其结构,圆柱面上的切削刃是主切削刃,端面上分布着副切削刃,主切削刃一般为螺旋齿,这样可以增加切削平稳性,提高加工精度。但是由于普通立铣刀端面中心处无切削刃,所以立铣刀工作时不能作轴向进给,端面刃主要用来加工与侧面相垂直的底平面。立铣刀主要用于加工凹槽,台阶面以及利用靠模加工成形面。

第二种、三面刃铣刀
三面刃铣刀,可分为直齿三面刃和错齿三面刃。它主要用在卧式铣床上加工台阶面和一端或二端贯穿的浅沟槽。三面刃铣刀除圆周具有主切削刃外,两侧面也有副切削刃,从而改善了切削条件,提高了切削效率,减小了表面粗糙度值。但重磨后宽度尺寸变化较大,镶齿三面刃铣刀可解决这一个问题。

第三种、面铣刀
面铣刀,主切削刃分布在圆柱或圆锥表面上,端面切削刃为副切削刃,铣刀的轴线垂直于被加工表面。面铣刀主要用在立式铣床或卧式铣床上加工台阶面和平面,特别适合较大平面的加工,主偏角为90°的面铣刀可铣底部较宽的台阶面。用面铣刀加工平面,同时参加切削的刀齿较多,又有副切削刃的修光作用,使加工表面粗糙度值小,因此可以用较大的切削用量,生产率较高,应用广泛。

第四种、螺纹铣刀
螺纹铣削做为一种采用数控机床加工螺纹的方法,首先在欧,美流行开来.随着中国数控机床的发展,也逐步得到中国广大客户的接受和喜爱.螺纹铣削借助数控加工中心机床的三轴联动功能及G02或G03螺旋插补指令,完成螺纹铣削工作。螺纹铣刀,作为一种近年来快速发展的先进刀具,正越来越广泛地被企业接受,并表现出卓越超凡的加工性能,成为企业降低螺纹加工成本,提高效率,解决螺纹加工难题的有力武器。

网友A:
钨钢确实硬啊,但价格也相当的贵

网友B:
现在大多在用合金的,含钨的成分低而且不够纯,价格那叫一个便宜啊,外面加涂层的效果也不错。第一个你解释错了,一般的立铣刀都有断面刃,白钢的一般也有,国产的有的没有特别是大刀,中心有中心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大多在用合金的,含钨的成分低而且不够纯,价格那叫一个便宜啊,外面加涂层的效果也不错。第一个你解释 ...

多谢指出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钨钢确实硬啊,但价格也相当的贵

我们做的就是钨钢刀具

网友(2017-11-01):
嘎嘣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