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选择问题

楼主(2017-04-27):
机器工作状态为低速、轻载,目前采用内部带凹槽的轴套(图一),现在为减少保养,增加稳定性,计划采用自润滑型轴套(图二、图三),但是现在不知自润滑轴套的是否有固定型号,是否有一定的标准规定,还是这类轴套均需要定制,并且国内有哪些较好的供应商,希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国标我没见到过

一般都选择现有规格,还算比较齐全

网友:
同样的问题?
1,厂家都会有一些自己的常规型号规格,但尺寸不一定适合楼主这里,
2,解决方法1.订做2.买相近型号回来自己配外套改。
3,其实这东西自己也可以做的,材料多是铜合金加石墨。

网友:
外圈紧配合,或骑缝打两个螺丝

网友B:
这类轴套米思米手册上有很多。。。

网友:
自润滑轴承,有专门的厂家在做哈

网友:
自润滑的一个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类轴套米思米手册上有很多。。。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米思米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标我没见到过

一般都选择现有规格,还算比较齐全

你知道一些供应商吗,能提供一下吗

网友:
低速、轻载,可以考虑用易格斯的塑料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