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装大齿轮

楼主(2017-04-27):
上边两个图是热装大齿轮的工装, 先加热大齿轮内孔,然后将齿轮放到工装上,用吊车把轴吊起来,然后放进去。

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工装的问题,

个人觉得
1. 地脚是不是应该作成死的,安装工装的时候找正安装。
2.现在工装的材料选用45,由圆钢和无缝钢管加工后焊接。时否需要更换成铸铁啊?
3.齿轮加热大概150度左右,安装时会不会变形?

希望相关行业的大侠能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可以了,地脚能焊死更好,另外150度不会有物理异象。

网友(点评):
谢谢 大侠, 轴和齿轮加起来 500KG,我上边筒的壁厚是20 下边是35,从重力的角度上将会变形吗?

网友(点评):
是钢铁不是木头,不会

网友:
建议将轴的下数第三段和工装为引导关系----如果可以d

网友(点评):
恩 , 谢谢大侠, 这个轴装的时候肯定是吊起来装的, 要是引导的话,相信间隙肯定会很小, 这样 装起来可能是不好装了。或者是不是我理解错了, 你解释下,谢谢!

网友(点评):
就是用那一段将轴引正

网友:
想问问:不可以局部冷却轴段的齿轮安装位置吗?图上没看到键槽,旋转时圆周方向受力依靠紧配来实现?

网友(点评):
恩 , 是的 就依靠过盈

网友:
难点是:能不能一次成功到位。

网友(点评):
大侠,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吊起来后轴可能不是竖直的

网友:
地脚没必要那么远吧,其他问题不大,还有就是4#说的问题

网友(点评):
大侠, 用铸铁的做效果会好些吗?

网友:
这个轴设计上有缺陷。

网友(点评):
什么缺陷, 大侠不妨讲讲。

网友:
地脚最好不要安装成死的,如果安装的话,底板的运输,搬运是很麻烦的事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