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位齿轮求助

楼主(2017-04-27):
求助各位大神:已知一对外啮合圆柱齿轮,Z2=160,m=3.5,ha=1,α=20°,Z1为变位齿轮,齿数11,求变位后的中心距和变位系数。最好列上计算公式

网友:
感觉你这问题很奇怪...
(求变位后的中心距和变位系数)变位主要是为了凑中心距。你都不知道中心距怎么变位?

网友:
手册上的公式看不懂吗?

网友:
Z1变位系数多少?

网友:
Z1=11    Z2=160     m=3.5     x1=0.5      x2=0       a=300.964

Z1=11    Z2=160     m=3.5     x1=0.3627      x2=0       a=300.5

网友(点评):
300.964的滑动率为3,说得过去。不过中心距最好整一点。 另一个方案的滑动率到了20了。不好。

网友:
为什么要变位?变位到底要变多少?中心距呢?不知道你想问什么

网友:
X1=0.5844   Da1=49.4,削顶一点点,齿顶稍微有点厚度不足。不削也行。
X2=-0.3681
a=300小齿轮的变位系数尽量大一点。齿数太少。啮合次数相差太大。
按照等滑动率考虑的。最大1.9左右。
有事可以咨询!

网友:
各单位都有自己的运算工具,你可以问问

楼主(2017-09-25):
谢谢楼上各位老铁,抱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