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文件不顯示縮略圖

楼主(2017-04-27):
solidworks文件不顯示縮略圖,求大神指點!度娘上很多方法都試過不行啊

网友A:
装了加密软件也会导致不显示

网友B:
版本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了加密软件也会导致不显示

沒有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本太高?

也不是,同事一起裝的有的可以!

网友:
这个问题也困扰我很久了  同求解决办法

楼主:
共同的問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