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求个想法

楼主(2017-04-27):
自动收线鼠标工作原理

网友A:
直接用无线鼠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无线鼠标吧

这不是用什么鼠标的问题

网友:
   去拆个卷尺看看,这就明白了

网友:
棘轮加弹簧,拆个自动收线的小音响

网友B:
赶后面我为大家做个动画

网友:
 自动收线器原理:自动收线机构是利用帄面涡旋簧的储能、释能及棘轮机构的单向锁定进行收放线。将电源线拉出时,帄面涡旋簧储能,停止拉出时,转轴在涡旋簧作用下回转至被棘轮机构锁定,电源线停止动作;收线时利用按钮或其他管道,打开锁定机构,使帄面涡旋簧的储能释放,带动转轴将电源线缠绕收回。

网友:
类似自动收紧机构应用的很多,互相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赶后面我为大家做个动画

谢谢,等你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