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发现出设备装配图好难

楼主(2017-04-27):
零件再复杂,总能弄出模型用工程图表达并加工。 但是感觉设计好了以后出装配图好难,难得是如何出装配图才能让车间工人看的懂。
要如果没有三维模型,直接拿着别人的装配图也看的晕乎乎的。设备的装配出图怎样让安装工看的懂?

网友:
不是怎么让别人看懂,而是你究竟是在设计还是抄图,你设计的,自然有办法让装配工明白你的意图。

网友:
建议,对于大型的装配体分好部件组装,要不很多零件往一起装不乱反而不正常。尤其是用螺栓连接的话,在数量和位置上的关系,你会很头疼

网友(点评):
加1,部装加局部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谢谢。

网友:
尽量用部装,否则是很难表达完整的。

网友:
各个组件出组件图纸
总装出总装图纸

我们的工人连小组件的装配图都看不懂的,我一般再出个爆炸图。。。。。

网友:
到处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在装配图旁边增加一些零部件的详细标注,名称

网友:
归根到底,设计不是说我想要个什么,或者我认为应该有个什么,还是我认为什么应该是个什么。作为设计师,必须明白:我想要的东西,怎么才能做出来。如果是你自己动手,好像还比较好办,如果不是,或不能,那就必须让动手的人知道你的想法,把图画明白是一条路,但并不是唯一的路,最好的办法,还是带着自己的图,撸起袖子下车间。

网友:
建议增加一个爆炸图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同向大家咨询

网友:
三维装配后的立体图打一张配合装配图给装配师傅比较直观

网友:
出个立体的爆炸图!还看不懂!只能下车间指导了!

网友:
和三维图结合比较好

网友:
带着自己的图 撸起袖子下车间

网友(2017-10-12):
一个难以表达清楚  就多出几个部装图?

网友(2019-03-02):
自己动手

网友:
每个模组注明 零件号及材料明细表

网友:
现场指导

网友:
出图纸,需要从零件、焊接件、部件、总装,在后面三项里,图纸需要有三视图、局部视图,剖视图,零件明细表组成。这样才能方便工人安装。

网友:
我们领导让我出装配图,都是先标加工件,然后采购件,都有顺序的号的(1,2,3,4..........),再标出每一个序号对应的图纸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