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星减速机需要磨合吗?

楼主(2017-04-27):
选用的是PXD142型号的,资料上显示是 合成脂润滑(终身润滑),那么问题来了,减速机回来是直接就带负载运行?还是需要磨合一段时间?所谓的终身润滑靠谱吗?

网友:
行星减速机需要磨合的,因为磨合期是确保行星减速机正常工作,下降缺点率,延伸其运用寿数的重要环节。

网友:
终身润滑靠谱,这东西一旦开始出现问题,精度就没了,没有修的必要。

网友:
任何设备都需要进行空开机。那怕是正常使用的设备在班前同样需要做这个动作,只是时间有长短之别。

网友:
就像行驶的车辆一样,磨合好了会延长使用寿命降低故障率。

网友:
这跟开新车是一个道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