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丝绳的张紧力怎么求呢?

楼主(2017-04-27):
一根钢丝绳做导向,滚轮沿着钢丝绳滚动,滚轮对钢丝绳的作用力FD=763N,钢丝绳中间有一根支撑杆,绳两端固定,想求一下钢丝绳的最大张紧力,不会求了,求助攻啊!求指导啊!

网友:
先做受力分析再计算,我也不会,凑个热闹~~

网友:
负载加上摩擦力就是

网友:
你轮是动轮,在某一位置会出站最大值,找极点做受力分析啊

网友:
理论力学的知识点

网友(2017-06-06):
把FD沿着钢丝绳方向做分力,FA=FB,求一下就好了

网友(2021-07-28):
不就是力的合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