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再次请教几个solidworks工程图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7-04-27):
感谢社友对晚辈的无私教诲!这几天提了几个问题,都得到社友的指教,谢谢!!
对solidworks工程图不熟悉,遇上了一些麻烦。。。
下面图片中左图为在solidworks中标注,中图为转存为dxf文件后用caxa打开时模样。右图为将中图复制到另一张caxa图纸时模样。
1、左图有个标注与中心线重叠了,请问是否可将标注置顶显示,即用标注挡着中心线?
2、中图还蛮好的。复制成右图时,H8竟然跑后面了。而我在公司做时,复制成右图时,H8没跑后面,但带公差套合的标注整体比不带公差的小了一号字体。
单位里都用caxa,我都要先转dxf再转caxa,却一直不得要领,唉。。。希望得到社友的指教。。谢谢!

网友A:
跟帖中,为什么不到CAD里面出图呢

网友(点评):
CAD出图,就没有了关联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跟帖中,为什么不到CAD里面出图呢

做整机的话CAD 里面标柱更改起来太麻烦,尤其是非标这方面,细节部分改动可能比较多

网友:
你那个H8和构面的公差不是只标一个就可以吗

网友(点评):
只是为了做试验的。

网友:
转换dwg后又用caxa打开,必然结果。光靠solidworks自己是不行的,至于标注挡着中心线,solidworks没有这个功能,而且历年关于新功能的建议里也没有这个建议,autocad有这个功能,你再autocad里改吧。

网友(点评):
这样,对于太复杂的件,sw标注出来是否会有些看不清数字。。。

网友:
软件兼容问题一直困扰工程师们,各软件字体格式不同,统一起来很难。自己摸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整机的话CAD 里面标柱更改起来太麻烦,尤其是非标这方面,细节部分改动可能比较多

出于方便改动的角度
还是直接在SW里出工程图比较好,直接转PDF发行

网友:
前几天有社友提供了一个转换的软件,可以试一下。solidworks工程图完美转换dwg格式http://www.cmiw.cn/thread-484568-1-1.html

网友(点评):
没装cad不能用这个。我装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