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径8.4宽度0.58的内孔槽如何准确测量?

楼主(2017-04-28):
304钢加工的套筒零件,其中内孔为8,距离孔口约3毫米处有一个0.58宽8.4内径槽,宽度公差0.05,内径公差0.02。现在测量都是切割机割开测量。有没有什么量具可以测量这样的尺寸??日本三丰的量具样本手册查看过了,没有找到。

网友A:
投影测量仪(如果有条件的话买一台,实在不行去测量中心出钱测)

网友(点评):
这个不切开能测?

网友:
宽度测高仪就可以测
直径也可以通过内孔转换测量,不过你这304材质0.02直径要求确实挺高

网友:
一种小孔沟槽的检测手段(原创)分享
http://www.cmiw.cn/thread-483531-1-1.html

网友:
做0.58的塞块量

网友B:
1、做标准块,一个是标准的通规,一个是止规
2、印泥,然后投影

网友:
应该有,可以找到。不太可能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投影测量仪(如果有条件的话买一台,实在不行去测量中心出钱测)

内孔用投影仪?割开后测量尚且可以。不割开怎么破?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做标准块,一个是标准的通规,一个是止规
2、印泥,然后投影

用印泥, 0.05公差显然是不行的。通止规测量宽度还行。

网友C:
如果是测量槽径,毫无压力,先拿这个工具用8.4mm环规比对下,对零,复位几次掌握好重复性后,直接量那个8.4mm的内沟槽孔,基本重复性5um还是可以做到的。这里槽宽是0.58mm,内卡规测头局部是R0.3mm,单边深度才0.2mm,应该是很轻松放进去的,如果放不进去,就要要订制测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测量槽径,毫无压力,先拿这个工具用8.4mm环规比对下,对零,复位几次掌握好重复性后,直接量那个8.4 ...

我所能够找到的这样测量表最小的测量孔是10,8.4小了点,还有宽度不对,放不进去,所以难产了……

网友:
可以推荐:

Mueller Gage 1901

其针脚宽度:0.014 inch (=0.3556mm) 足够你使用了。

网友(2017-08-16):
推荐楼主爱德蒙得气动量仪,重复精度可达0.1um,详情可叫Q2579037917

网友:
可以试下三坐标检测,测针得选盘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