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鼻祖的技能二:剑指何方

楼主(2017-04-28):
图片中最下面的,是已经做好的零件。上部红、黄、蓝三种颜色,分别表示三种加工工艺安排。请问这三种中,哪种颜色的工艺更好些?

楼主:
说明一下,材料为低强度类。如木材、塑胶

网友:
按红色的工艺

网友:
这个题意没看懂啊

网友:
这要用什么机器能加工出来

网友A:
楼主所说的是零件的加工工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所说的是零件的加工工艺吧

这的,三种下刀次序不同

网友:
蓝色的好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