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数控设备五轴头刀夹无法换刀维修

楼主(2017-04-28):
我司有一台五轴CNC设备,目前为HSD五轴头装刀头异常,换刀时有卡阻,正常时通气,内夹收缩,刀头自动分离,可在刀库上实现自动换刀;断气排气时顶出,扩张,固定刀头;现手动试机,气压与电磁阀均无异常(气压约为:12-13KG),手动拔刀头需2-3次才能分离,卡爪内孔的六角螺丝未有松动。在此求助:1、有此类似经验的社友分享一下是否有办法修复;2、造成此类故障主要原因是什么,比如刀头有异物进入?刀头撞刀变形,还有意大利HSD五轴头性能在行业内口啤怎样,主要有哪些问题?

网友:
意大利HSD五轴头HSD是一家具有活力的年轻公司,位于意大利家具业的制造中心佩萨罗,那里有许多木工机械的世界知名公司。HSD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轻型电主轴制造商。其生产的电主轴主要用于木工加工中心,木工雕刻机,铝塑门窗及玻璃幕墙加工中心、石材及玻璃加工中心等。HSD是意大利的领导者,提供直角头,电主轴,五轴头和排钻等先进产品。

网友(点评):
关键是这货的资料少,只知道是内卡结构(相比其他两种个人认为是最不可靠的一种),

网友:
1,HSK的结构的确和常用的不太一样,包括Capto和KM的。
2,原因肯定是松刀不到位,但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比较多,楼主说的刀头有异物进入是一种可能。
3,卡爪问题,拉杆问题都有可能,要拆开。

网友:
有资料不?图纸什么的。

网友(点评):
有的化我也想要

网友(点评):
呵呵,我是问楼主有没有。这种双摆的五轴头我没遇到过。

网友:
楼主所说的情况最好找到装配图纸渗入研究,了解其中的工作原理,如果想直接找到故障的原因比较困难的

网友:
不巧我这有相关资料,看楼主的图,很明显这是HSK刀柄的打刀结构,下图是打刀结构的内部结构,供大家学习。气压够的话无法拔刀主要考虑内部进杂质了,不过话说一般不都是液压打刀嘛,气主要是吹碎屑的。

楼主:
设备厂家维修中,有进一步消息的话告诉各位,欢迎大家出谋划策

楼主:
现通过与同类设备对比卡爪行程较正常短了1.5mm左右导致不能换刀

楼主:
是的我们搞铝材加工,目前设备厂家无法修复,也不敢拆开,因为涉及保修,而HSD厂家在上海,维修还得排队,郁闷中,问一下各位有用过HSD五轴头的单位是否出现过同类问题,是不是本身有设计缺陷,有没有哪位拆开过,有经验的分享一下。

网友:
手动换刀和自动换刀都无法顺利进行吗?

网友:
可能是松刀油缸活塞窜动了,造成行程减小了,导致夹头不能松到位,所以换刀换不了。应该可以拆开看看的,这个不复杂,因为打开后盖就可以看到了,不需要拆很多,也不需要拆到影响精度的东西。

楼主:
找到原因了,里面有个结合面磨损了,如附图,原因是自动换刀时未完全停下产生了相对运动。故需修改程序防错。

网友(点评):
这个是松刀的活塞杆一类的东西吗?

楼主(2017-11-19):
8-10KG

网友(2019-06-09):
我公司专业维修意大利HSD五轴头,位于意大利家具业的制造中心佩萨罗,那里有许多木工机械的世界知名公司。HSD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轻型电主轴制造商。其生产的电主轴主要用于木工加工中心,木工雕刻机,铝塑门窗及玻璃幕墙加工中心、石材及玻璃加工中心等。HSD是意大利的领导者,提供直角头,电主轴,五轴头和排钻等先进产品。我们公司在上海青浦,也可以到我们这边看看。134-8275--4928 陈总

网友(2020-06-05):
鸿思棣的电主轴我们用的也是他家的,用在木工上还可以,机加这边的话一般般

网友(2021-11-02):
看下打刀油缸的位置和打刀距离是可以调节的。有的时候压力够了但是打不开就是位置不对,正常这个位置是不会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