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市面上有这种组件卖吗?

楼主(2017-04-28):
原理简图如图所示,移动副和转动副在一起,教科书上很常见,想问下各位大哥大姐有没有见过类似组件,叫什么,或者现实中你们是怎样实现这个结构简图的?

网友:
好像在气动样本中的配件里见过,你可以去找找

网友A:
楼主:
      你好!
      看你具体要用的载荷、精度,等具体使用条件要求而定。不是标准件,没有特定的名称。
      这种结构其实特别常见,比如刨床,举升机,还有很多曲柄滑块,摆杆滑块的机构上都有,甚至有些折叠椅上也有

网友:
柱面副;铝托导轨就是这种运动方式的啊

网友:
欢迎交流,微信: danmsx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好!
      看你具体要用的载荷、精度,等具体使用条件要求而定。不是标准件,没有特定的 ...

和自行车的精度差不多,载荷也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自行车的精度差不多,载荷也是

楼主:
       (对自行车的精度范围我还拿不准)低速低载的还是很多,原来在大学机械设计实践课还有捣腾过。
       如果是试验教学用,百度“机构创新试验台”就有买这些东西的;
       如果是搞设计,就自己计算出图,外包加工吧。所有参数跟试验教学用的不是一个层次的。
      以上。

网友(2018-01-08):
这是用在哪里啊,是常用的机构吗?估计不太常用,不然肯定有标准件出来可选了吧!

网友:
这种弄个导轨滑块,上面的滑块自己设计个回转副就好了,没必要买全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