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输出压力的相关参数

楼主(2017-04-28):
  微型泵作为液体和气态介质的输送仪器,一般在输送过程中都会产生压力差,根据微型泵相关参数的不同,就决定了输出压力的不同。一般对输出压力的测试分为正常条件下和最恶劣条件下,设计中多按最恶劣条件考虑。
  对于hilintec微型泵输出压力有两个参数,一个是额定输出压力,一个是最大输出压力。hilintec微型泵可以在额定输出压力下连续工作,也可以在最大输出压力下长时间工作(我们测试是在20℃下连续7小时,表面温度稳定在90℃左右就不再上升),只要环境温度不高、通风、泵的散热条件好就完全没问题。如果散热条件差或者排气口输出压力超过最大允许值,则可能导致泵温升过大,最终触发热保护功能而自动停机。
  所谓最大输出压力也叫“最大关断压力”,泵运行过程中,排水端受到阻力或接了大负载,就会表现出输出压力,来克服这种阻力,当这个压力到了一定程度,为避免压力过大造成泵内部元件损坏,随机的压力保护开关就会启动,让泵停机。此时的压力就叫泵的“最大输出压力”。
  例如:大流量HAA-8040H活塞气泵,真空度80kPa,有效流量40升/分钟,额定输出压力90kPa,最大输出压力300kPa。该系列产品的寿命试验还在进行中,截至目前,每天运转8小时,累计运转了500+小时,参数如新,没有任何变化,主要表现是发热厉害,但泵本身无损伤,工作正常。

网友A:
这是广告,还是技术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广告,还是技术贴?

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