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大侠,ansys workbench怎样分部分划分网格,最好有详细过程,感激不尽

楼主(2017-04-28):
大侠,ansys workbench怎样分部分划分网格,最好有详细过程,感激不尽

网友A:
自动划分,不用人工干预,这一点是借鉴solidworks simulatio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划分,不用人工干预,这一点是借鉴solidworks simulation的

自动划分呢不能满足要求,精度差距太大,也没有新意

网友A:
1 网格基本操作
在左边的Outline上,点击Mesh分支条,会有Details of Mech窗口,注意默认的全局设置是图中"BASIC"和0,改变Relevence的值,就会改变网格大小,

但是高级网格划分需要许可文件的授权。
右击Mesh分支条,选择Preview Mech。就会在模型表面显示你修改的效果
展开Details of Mech窗口中的Statistics前面的加号,能看到网格节点数和单元数

2对某个面的网格尺寸有要求
则按ctrl键同时选中几个面,然后从Mech Control菜单中选中sizing命令
在Detailor of sizing窗口中修改Element Size的值,比如说1mm
再次右击Mesh分支条,选择Preview Mech,用前面说的方法检查网格
3细化网格
选中某个面,右击Mech分支条,选中insert,会弹出菜单,再选中Refinement,或者用前面提到的Mech Control菜单也行
会弹出Detailor of Refinement窗口,有1、2、3档选择,1细化网格中的最粗糙,3细化网格中的最细化
选择后,再次右击Mesh分支条,选择Preview Mech,用前面说的方法检查网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网格基本操作
在左边的Outline上,点击Mesh分支条,会有Details of Mech窗口,注意默认的全局设置是图中 ...

谢谢您的回复,大神回复的很专业,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怎样用slice分部分划分网格,有没有相关资料,感激不尽

网友(2017-12-05):
引用 网友A:
1 网格基本操作
在左边的Outline上,点击Mesh分支条,会有Details of Mech窗口,注意默认的全局设置是图中 ...

学习

网友(2023-07-14):
引用 网友A:
1 网格基本操作
在左边的Outline上,点击Mesh分支条,会有Details of Mech窗口,注意默认的全局设置是图中 ...